楼主(2013-10-30):
      我用的模块的2AD的模块,用的铂热电阻连接的0到300°,电压输出0到10V的温度变送器(因为条件有限,只能用这个),现在读取的数值来去很大,是不是只要在模块V跟COM端加个0.1~0.45uf的电容就可以了?有没有什么高招的,求指导
   还有就是,为什么第一行的M8000不能持续读取模块的值,我试验过,我手动按钮操作可以读取,还有就是每次STOP再RUN之后读取的值也不一样,相当于一个扫描周期之后,不读取模块值,而下面一行的M8000却可以自动的INC Z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求指导的~~~~~~下面是截图

网友A:
计算平均值
我已经取了20次数据,且去掉最大和最小的计算了评价值,可还是偏差很大,20次里面有5到6次的值只有20几,其他都为1700多,求助~

网友B:
1.量 温度变送器 电压输出的電壓是否穩定
2.根據輸出電壓 計算溫度是否正確
然後在進行plc方面檢測
我接了个WZP-269的铂热电阻(PT100的),然后选用的是0到300°,0到10V输出的温度变送器,接在模块上,量模块两端电压,只有0.07V,断开量只有0.04,请问这对不对~,应该是多少V来则

网友C:
取平均值,在每个通道加0.1~0.45uf的电容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D:
请上传全部程式看看!

网友D:
从你上传的图片上看 是一直在读?还是读取的数值一直没变过?
我如果不加一个M8013的话,读取的数值是不会变的

网友B:
"我接了个WZP-269的铂热电阻(PT100的),然后选用的是0到300°,0到10V输出的温度变送器,接在模块上,量模块两端电压,只有0.07V,断开量只有0.04,请问这对不对~,应该是多少V来则"

由以上狀況來看
1.以電表量測 铂热电阻(PT100)的阻值是否正常  看有無斷路或短路......
   0度 = 100 歐姆
10度 約= 103.9 歐姆
20度 約= 107.8 歐姆
30度 約= 111.7 歐姆
40度 約= 115.5 歐姆
在常溫  在水中  用手摸 看阻值是否落在合理範圍
若有儀表就直接可知 铂热电阻(PT100)是否正常

2.確定 铂热电阻與温度变送器 接線是否正確

3.0~300度=0~10V
  =>以常溫 25度而言  (25/300)*10 = 0.833V   =>應該落在 0.8V 左右

4.直接找 温度变送器廠商處理

网友E:
图片看不到么,铂热电阻不能用大电流的,不然跳动大
我用的PT100温度变送器,变送器外接24V的

网友F:
常温0.07V是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