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急停按钮被按下释放后,需要按复位按钮才能启动系统的继电器线路图,复位按钮为常开型。我自己画了下,感觉有点复杂,坛友们可有简单的画法?谢谢!

网友A:
用cad画吗,就画成PLC内部常开和常闭就好了呀。
学者

楼主:
找到答案了,上传供坛友参考

楼主:
貌似跟题目意思不符,用了常闭型的复位按钮了

网友B:
你看看行不行!用鼠标画画好难!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的思路正确,切合题意,只不过继电器线圈的位置和按钮的位置需要调换一下。出于安全性考虑。

网友D:
    给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可直接复位的,另一种是需延时复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可直接复位的,另一种是需延时复位的
    [attachment=113779]
    [attachment=113780]

    楼上用的是visio画的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思路正确,切合题意,只不过继电器线圈的位置和按钮的位置需要调换一下。出于安全性考虑。

    你这样调换位置应该是更不安全,好吗,开关是不能直接连在零线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调换位置应该是更不安全,好吗,开关是不能直接连在零线上的

    对比看看6楼得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行不行!用鼠标画画好难!

    貌似你这个系统关闭电源后,再启动电源,还要按下复位按钮系统才能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上用的是visio画的图?

    是一种古老的制图软件 Protel 99SE
    现在逐步使用Eplan

网友G:
这个貌似在程序中做就可以了吧,还要硬件锁上。

楼主:
6楼的也是存在同样的问题,电源失电后,再上电后需要按复位按钮系统才能工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给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可直接复位的,另一种是需延时复位的
[attachment=113779]
[attachment=113780]

protel里好像只有电子元件库,这些电气元件是自己画出来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protel里好像只有电子元件库,这些电气元件是自己画出来的吗?

可以导入GB4728的国标元件库,其他没有的自己造元件。
像这样的都是自己画的

网友I:
学习中啊,有没有更简易的

网友J:
筒单一点就不要复位,急停用机械自锁的就可以了

网友K:
这个复位按钮可以看作是一个启动按钮,急停按钮是停止按钮,对吗?
本人工控新手,别见笑。

网友L:
不就是一个起保停。程序搞多了就爱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