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近日单位新上一台设备PLC是S7-200  CUP226的我上载程序到电脑后在与图纸核对时只有一部分程序被上载这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望告知,谢谢!我是用PLC上的第二个数据口上载的与它有关吗?

网友A:
与第几个通讯口没有关系;
只要上载完成肯定都是完整的程序。
请查看图纸上的程序多余部分是否切实有用。

楼主:
我是查对图纸上的I/Q端子,在设备上都有相应的硬件,而在上载后的程序里找不到相应I/Q程序很是疑惑?

网友B:
图纸是假的,程序是真的

网友C:
只要能上载,就是完整的,
查看分析程序,是否有变址用法。
或者找另外的一块PLC,下载程序进去替换设备运行的看看能正常不。
或者看程序里面没有找到相应I/O点,但实际外围却接线的端子,看I/O状态指示灯,运行中有没有变化
或者直接把端子接线拆下,看看设备还能正常动作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提意,我上载的三个PLC程序都是如此,还有几个我再上载试试!设备是一家知名企业,程序和图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将程序和图纸传上来看看

楼主:
在论坛里看到是因为编程人员用了某种指令使部分输入输出点看不到,才使我误认为上载的程序只是一部分,今日本想上传程序可是(上传图片或附件请点下面的“浏览”)是红色的无法上传,等能上传时再将程序上传,望朋友们给指点指点!

楼主:
不行啊,下面的浏览怎么点都不行的呀

楼主:
可以上传程序了,望朋友们给看看程序内部分输入点,输出点是由哪些指令在替代的,          附图纸的全部输入点,I0.0, I0.1,I0.3,I0.4,I0.5,I0.6,I0.7,I1.0,I1.1,I1.2,I1.3,I1.4,I1.5,I1.6,I1.7,I2.0,I2.1,I2.2,I2.3,I2.4,I2.5,I2.6,I2.7,I3.0,I3.1,I3.2,I3.3,I3.4,I3.5,I3.6,I3.7,I4.0,I4.1,I4.2,I4.3,I4.4,I4.5,I4.6,I4.7,     全部输出点Q0.0,Q0.1,Q0.2,Q0.3,Q0.4,Q0.5,Q0.6,Q0.7,Q1.0,Q1.1,Q1.2,Q1.3,Q1.4,Q1.5,Q1.6,Q1.7, 灯   附程序中没有的输入点I0.0,I0.1,I0.3,I0.4,I0.5,I0.6,I0.7,I1.0,I1.2,I1.3,I1.5,I1.6,I1.7,I2.0,I2.1,I2.2,I2.3,I2.4,I2.5,I2.6,I3.1,I4.0,I4.1,I4.2,I4.3,I4.6,I4.7,        俯程序中没有的输出点Q0.0,Q0.1,Q0.2,Q0.4,Q0.5,Q0.6,Q0.7,Q1.1,Q1.2,Q1.3,Q1.4,Q1.7,望高手朋友们在程序中注释出来便于初学者学习,谢谢!
附件: CPU226.1.zip (7 K) 下载次数:49

网友E:
不着急慢慢来,看来你还不清楚位、字节、字、双字之间的关系,比如IBO=I0.0   I0.1   I0.2   I0.3    I0.4   I0.5   I0.6   I0.7                IW0=IB0.IB1       ID0=IW0  IW2=I0.0  I0.1  I0.2................I3.5   I3.6   I3.7, 要想学习PLC必须要掌握一些最基本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着急慢慢来,看来你还不清楚位、字节、字、双字之间的关系,比如IBO=I0.0   I0.1   I0.2   I0.3    I0.4   I0.5   I0.6   I0.7                IW0=IB0.IB1       ID0=IW0  IW2=I0.0  I0.1  I0.2................I3.5   I3.6   I3.7, 要想学习PLC必须要掌握一些最基本基础知识。

因为单位上的设备更新太快,三菱的还没学好,又来西门子的了,赶不上了,才在学习中,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