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人机穿透功能

楼主(2013-10-30):
各位师兄:
请教下GP人机穿透功能如下图片故障,何解?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wangcaijun于2013-10-30 19:24发表的 关于GP人机穿透功能 :
各位师兄:
请教下GP人机穿透功能如下图片故障,何解?谢谢
你的映射的虚拟端口有问题,请检查

楼主:
谢谢杨工,但是如何检查了?我重装了软件不行,更换USB接口也不行,USB线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请杨工赐教,谢谢!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且Pass-Throug不能被卸载,只有重做系统安装才好的,后来我试验多次,发现一旦安装映射后,在安装其他串口驱动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一般你在设备管理器——端口——没发现Pass-Throug端口,就会出现上面这个报警。具体原因不清楚,期待大侠解惑。

楼主:
期待大侠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