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描述:设置图片1
描述:设置图片2
描述:设置图片3
我有一台proface的触摸屏型号GP37W2与三菱FX2NC的通讯,怎么通讯不上啊,由于没有怎么用过proface的触摸屏,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啊,请高手指导指导,

QQ 20471661

网友A:
引用楼主hua283176685于2013-10-30 20:19发表的 proface触摸屏与三菱PLC通讯 :
我有一台proface的触摸屏型号GP37W2与三菱FX2NC的通讯,怎么通讯不上啊,由于没有怎么用过proface的触摸屏,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啊,请高手指导指导,

  • 下载积分:+3(hua283176685) 真诚感谢!

楼主:
    版主就是版主,安装版主的设置马上就通讯上了,谢谢了
    QQ 2047166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就是版主,安装版主的设置马上就通讯上了,谢谢了

    特别要注意波特率,FX2N超过9600就通讯不上了

网友B:
    那位高手有基恩士vf-5mw触屏编程软件,麻烦告诉那里可以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