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连接不了

楼主(2013-10-30):
各位大仙,我的电脑是Win8系统的,我用的Z-TEK USB转RS232通用串口线加触摸屏连接三菱PLC的电缆线怎么和三菱PLC无法连接?请大仙指点我要怎么解决?驱动以安装好了。

网友A:
你还是先查询下,你的编程软件是否支持在WIN8系统中运行吧

网友B:
好像没几个人用W8的吧,版本那么高出问题是正常的,建议楼主用W7。XP的吧。

网友C:
真牛呀~~我还在用XP,跑太快能跟得上呀~?

网友D:
USB转232,还通过触摸屏的透明传输来监控下载程序,会把电脑拖慢的,很容易掉线,最好的不要用这个方式连,起码个屏是USB的还凑合可以,你的情况应该是线缆的问题多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