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各位大仙,我的电脑是Win8系统的,我用的Z-TEK USB转RS232通用串口线加触摸屏连接三菱PLC的电缆线怎么和三菱PLC无法连接?驱动以安装好了。请大仙指点我要怎么解决?

网友A:
选择传输设置 哪里选择COM口

网友B:
回去再学学电脑

网友C:
引用楼主qsw0736于2013-10-30 21:00发表的 PLC与电脑无法连接 :
各位大仙,我的电脑是Win8系统的,我用的Z-TEK USB转RS232通用串口线加触摸屏连接三菱PLC的电缆线怎么和三菱PLC无法连接?驱动以安装好了。请大仙指点我要怎么解决?

编程是专用编程电缆,你用触摸屏的通讯电缆连毛线啊!简直惊呆了

网友D:
三菱PLC是RS422的,你电脑是USB转RS32的,能通讯才怪,去找条三菱触摸屏的下载线,注意哦是下载线。

网友E:
没懂 ,没用过WIN8 一直XP

网友F:
要用PLC专用下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