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FX2N系列。用GX设置了PLC参数,计算机也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设置好了,串口调试工具也一样。PLC与计算机可以通信,也可以监控,但是PLC诊断里面总是提示PLC/PP通信错误。运行程序,监控M8063,发现无故障。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指令,凡是ENQ指令均回复6 95 95 95,后来我将数据位改成7位,回复变成了15 15 15 15…
到底是不是设置出了问题,请路过的同学帮帮忙…
启用了PLC主动向串口发送数据,结果PLC提示发送正常,但是计算机方接收不到数据,难道是串口调试工具的问题?那还是设置问题吧…
.........................以上是网上看到很多没但没解决的问题...................................今天调试FX3U“计算机连接功能”通信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后面网上找了看都见同样的问题,但都没答案。
我用的串口调试软件           接线用图用手册中的方案 结果就和最上引用的问题一个样 06 95 95 或者15 15 15,请各位高手,前辈指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