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0):
      如上图所示的皮尔兹安全继电器以及其内部接线图,在内部接线图中的反馈回路,启动回路,输入回路是干嘛用的,安全触点,辅助触点还能理解,其中那些S端子,Y端子是干嘛用的,A1,A2端子看出来是电源端子了,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下,thanks

jxh668

网友A:
通道1,通道2
控制两个中继

网友B:
在欧系的设备里安全继电器是必需品,在国内的设备里只有在起重设备和电梯以及特种准备中见到
其实机床安装安全继电器十分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1,通道2
控制两个中继

我想知道的是两个通道是怎么控制两个中继的

网友C:
类似于所有的急停安全回路按钮常闭点串联起来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再控制工作电路的控制线路。

楼主:
问题就是我拿到一个这样的安全继电器,我该怎么用,谁要给我个解答

网友D:
发个以前我做个项目中用到,你可以参考下。其实说明书中说的很清楚了,也有例题,你仔细看看就明白了,启动端可以做电源启动用(按下后可接通整机电源),输入回路有二路,一般欧美设备安全都采用双回路,所以都用二组,急停都是采用两对常闭开关的,输入回路可串入急停,安全门开关,反正是安全的都可串入,但要常闭形才行,否则安全继电器不能启动,也就是说安全回路二路都要通,不能开路,如只用一路时,另一路短路也可。安全触点可接24V输出,也就是说当不安全时可断开24电源,设计时时可以把经过安全继电器的24V接输出供电,输入用电接安全继电器前。供参考。
  • 下载积分:+5(陈大围) 热心助人!

网友E:
    加油!学习了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