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欧姆龙OD231模块是什么类型的输出模块?其COM端接正极还是负极?

楼主(2013-10-30):
如题,请问一下各位师傅,OD231模块的COM端接24V电源的正极还是负极?其中的原因和道理是什么呢??谢谢!
承接、PLC、触摸屏、变频器. 伺服系统.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

网友A:
COM端接负极

楼主:
为什么呢?从原理上怎么解释呢?谢谢~!

网友B:
人 家是二极管输出好吧。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