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科技步进驱动器细分

楼主(2013-10-30):
雷赛可以里的拨码开关比如我拨到4000脉冲 ,它指的是PLC发4000脉冲电机走一圈的意思吗?师傅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对的,雷塞的细分数,就是代表旋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

网友B:
通常驱动器的细分是指对一个步距角的细分 至于雷赛新款我没用过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有0.75度、0.9度、1.8度等 如果设置成为4000就转一圈 我觉得这肯定不对

网友A:
楼上的是不是看程子华的视频的呀,那个已经OUT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我还有问题想请教下 , 比如我细分拨到4000 步进电机一圈转过100mm 。 100/4000=0.025 指的是每毫米需要0.025个脉冲 ,如果电机从A(原点)到 B点(目标位置)的距离是100厘米 则100cm=1000mm 然后
1000/0.025=40000个脉冲是吗? 然后我写成DRVA指令 为DRVA K40000 K4000 Y0 Y3 ,上面是我的理解请师父们帮我看看那里分析的有错误。谢谢大家了

网友C:
是的,雷塞的细分是多少就是多少脉冲走一圈,我现在正在用。

网友C:
是的,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你4000脉冲走100mm,那一百厘米就要走10个100mm,也就是转十圈,一圈是4000脉冲,那十圈就是40000脉冲啦。

楼主:
噢噢,谢谢前辈们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