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三个气缸,二个电机。  (出料口有个料满检测感应器,料满时,二个电机都停止工作,气缸1,2,3都退回,但气缸1退回时必须是在气缸3退回时才能退气缸1--不论什么时候都如此;料满感应器未感应但料槽可能此时仍有料:需加延时启动电机-时间可调,延时到后启动二个电机与气缸,如果料槽空的,按下启动后,先启动二个电机过一会时间再气缸1、2、3工作。         有个启动按钮与停止按钮,按下启动:气缸1前进,进到位后气缸2前进,进到位或延时时间到达后气缸2退回,气缸2退到位后,气缸3前进,进到位后气缸1才能退回;气缸1退回后再如此循环下去,一直不停,直到按下停止按钮或出料口料满才停止。(只要停止,气缸3退回时才能退气缸1退回,只要气缸3不退回,气缸1就不能退,气缸2退回不受限制,只要停电或按下停止按钮就可退)。 另外,外面还要加个计数器。

网友A:
用PLC吧!继电器太费神啦!

网友B:
lz这是?

QQ:346994482

网友C:
可是可以,但可能气缸要换成磁感气缸,太会神了
光军
mythic

网友D:
气缸用磁性气缸,带前后限检测,PLC编程,然后用中间继电器替代相应软元件就OK了

网友E:
可以做的 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PLC吧!继电器太费神啦!

不错,用PLC

网友G:
可以实现,但现在PLC已普及,考虑到今后的维修成本(特别是技术人工)用继电器不合适。

当年没有PLC,用继电器逻辑电路做过 6气缸,2电机的顺序控制,现在作为考高级电工题到可以,但实用意义不大。

楼主:
不知各位哪里有没有这样相关的程序例子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