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西门子200的PLC长时间断电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吗?
1.平常写入到西门子200中的梯形图程序,长时间断电程序是不会丢的,只是调试好的VD存储器是数据丢失,我这个理解对吗,还是说程序也能丢了呢?

2.看大家说可以把数据写到EEPROM中去,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这2个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1.理解基本正确,程序是写在rom里的,保存时间相对很长
2.除非你的数据固定不变,否则,200据我所知还是无法把数据保存到EEPROM里

网友B:
程序是永远不会因为停电丢失的
现场设定的数据如何保存到EEPROM,可以调用W_EEPROM库函数来完成,写入W_EEPROM后,数据就会永不丢失

网友C:
EEPROM要注意不能一直在写,否则PLC会搞坏,还有一个永久保存的方法:数据不多的话,MB0-13设置成断电保存就是永久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永远不会因为停电丢失的
现场设定的数据如何保存到EEPROM,可以调用W_EEPROM库函数来完成,写入W_EEPROM后,数据就会永不丢失

从网上找来一种办法:

用特殊存储器SMB31+SMW32就可以把V存储区的数据永久存入EEPROM

真是学无止境啊,以前从没往这方面想,原来还可以这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