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Developer2

楼主(2013-10-31):
MT Developer2;想问问大伙,这个软件具体有什么实用功能;是三菱公司给

网友A:
SSCnet 系统设定软件,用于J2S-B系列以上版本伺服设置用,B系列!注意是B系列!!!A系列是通用脉冲控制,,B系列是通讯控制!!!

楼主:
那么这个可以把伺服设置的参数保存为文件吗
lvhonjun

网友B:
三菱的运动控制器编程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可以把伺服设置的参数保存为文件吗
可以,还可以把运动CPU的程序保存为文件。里面可以包含伺服参数和设置数据。

网友D:
控制的轴数可以达到96台,.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