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a系列的伺服如何查看扩展P85的参数

楼主(2013-10-31):
请各位大神帮忙三菱MR-J2S-a系列的伺服如何查看扩展P85的参数,要设定那个参数才能看到P85的参数。小弟在此谢谢!

楼主:
有各位知道没有啊,大神们啊

网友A:
p19改abcd断电在上电就有了
是不告诉你了,哎

楼主:
知道了啊,兄弟,我是准备找你问一下啊,怎么找那个P182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