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大家好,我现在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用PLC和台达VFD-M变频器进行通信,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PLC发出的命令正确,但变频器没反映,把串口调试助手接受到的PLC发出的命令复制到发送区发出去,变频器执行了,换了3台变频器,PLC用了S7 200和台达的DVP EH2,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有没有接GND

楼主:
接了GND,还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程序控制大元变频器就很正常,明天试试ASCII通信。

网友B:
空格什么的可能起作用了,还有就是PLC线接得对不对,有无对掉一下线.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搞毛吧 ,你PLC不是有问题吧,台达EH的直接简便指令撒,能跟调试软件联就应该能跟变频器联

网友D:
引用楼主xs888于2013-10-31 14:39发表的 台达VFD-M变频器 MODBUS RTU通信问题? :
大家好,我现在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用PLC和台达VFD-M变频器进行通信,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PLC发出的命令正确,但变频器没反映,把串口调试助手接受到的PLC发出的命令复制到发送区发出去,变频器执行了,换了3台变频器,PLC用了S7 200和台达的DVP EH2,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485接线有可能错误,还有如果你是用S7-200与变频器通讯的话timeout 设置要大一点,然后变频器P91设置为0.我把自己试验过的s7-200的和台达M通讯的给你参考下一起学习。QQ120541058
附件: 通讯.rar (23 K) 下载次数: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