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教个普通电机问题,熟悉电机的请赐教!

楼主(2013-10-31):
220V 25W单相电机自动状态反转的时候接触器吸合的时候为什么电机延迟一会才转动?负载在垂直方向,反转时向上转,负载0.5KG左右,请教!接触器吸合的时候电机轴用手可转动。

网友A:
可能电机电容坏了
光军

网友B:
正传的惯性作用吧。

网友C:
计算你的电机扭矩够吗?假如扭矩够了,考虑电容的容量了。

网友D:
看看线接错了吗
像你说的 电机定带减速机的

网友E:
扭矩不够

网友F:
可能是电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扭矩不够

网友H:
安原理,任何有电机需正反转的,都必须设定延时,这样对设备和电机都有好处。

网友I:
我也想知道

楼主:
25W电机,带一个丝杠,负载05.kg左右,启动电容0.15UF的,换了个0.2UF的故障还是一样,估计是电机扭矩不够,但是为什么手动状态就没问题呢。自动状态正反转大概延时1-2秒。本人这块不熟悉,是客户问我的,我也想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