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PLC 星-----三角启动编程使用2个输出点,可以吗?(常规3个)

楼主(2013-10-31):
PLC 星-----三角启动编程只使用2个输出点,有谁试过?我想应该可以的。

网友A:
可以的,我一直这么做,但在硬件接触器回路中要加联锁,以保安全。

网友B:
可以的,但外部接线复杂了,失去了PLC的优势。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D:
才1个点,也不要省了吧.省一个点的,还不如不用PLC做,那更省了,几十块就搞踮了

QQ:84818626

网友E:
呵呵 我觉的有点高射炮 打蝇子了

网友F:
怎么做怎么做?求教如何高射炮? 我有一套大功率压力机的电机启动是星三角的。如果换成2个接触器岂不是省好多钱

网友G:
6楼的弟兄 这叫省钱? 用一个更省钱!!!!

网友H:
可以肯定是可以的,没必要,如果省钱的话,那就不要用PLC

网友I:
8楼说的很好

网友J:
7楼的兄弟,一个怎么启动星三角,求教

网友K:
等待大神解说。

网友L:
省下几十块钱能进你的口袋吗,没这个必要吧,用变频器多省事

网友D:
更省钱就是直接启动,就为了小一个PLC的输出点就增加自己的麻烦,不如不加算了,除非是刚刚好差一个输出点,
你还不如做个程序,10个需要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机,在触摸屏上只用一个转换开关就可以做顺序启动和停止,想这些的还比较有用些呢

QQ:84818626

网友M:
我想应该可以的

网友N:
那岂不是麻烦了 还要PLC干嘛

楼主:
谢谢大家踊跃发言,我忘记说明了,我的80点plc,刚好剩下2个输出点,不想再加扩展了,
呵呵————————,还不是为了拥护党的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网友O:
接触器是省不了的,要是没有点的话,可以在接触器上加一个空气延时头,这样的话只要一个点,还可以省一个输出点,电路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