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plc 在线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2013-10-31):
欧姆龙 c200he plc 通讯线是usb cif02 连接时报错 不知道什么地方设置错了

网友A:
端口号和实际硬件一致,通讯参数按照下图重新设置。还可以勾选自动搜索所有波特率,所有一切的前提是通讯线正确。

楼主:
还是行 不会改 能说详细点吗 硬件参数是驱动的参数吗 还是plc的参数

网友B:
选自动在线,怎么还装5.0版本 out了

网友C:
1 USB驱动要装上
2 打开设备管理看当前USB在第几端口
3 数据格式采用自动

楼主:
我用驱动精灵搜索的是这个驱动 可以吗

网友D:
编程软件版本过低的原因,只有8.2版本以上才支持C200HE
现在CX-one 4.0以上版本的安装包满天飞
楼主别告诉我在本站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编程软件版本过低的原因,只有8.2版本以上才支持C200HE
现在CX-one 4.0以上版本的安装包满天飞
楼主别告诉我在本站找不到
10年前的CX-P 5.0都支持C200HE了。而那个时候,还没有CX-ONE的。记得CX-P3.0都支持的。

网友A:
C200HE支持的默认通讯参数是:9600波特率,起始位7;偶校验,停止位2,
你的通讯参数设置为 8; 无; 1;自然是不可能通讯上的。
而且你的USB--COM线还不一定自适应通讯参数。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通信线 cpm1a/2a/com1/c200ha 好像是线不对 c200he应该用那个型号是线

网友E(2022-09-05):
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自动在线也不行! 希望哪位大神能够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