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请朋友帮我看看FX2N,VFD-M通讯不上,程序那里问题,
通信学了一个月了,第一次上机实验,程序内有参数说明。
谢谢各位。
附件: fx2n--fdv-m.zip (12 K) 下载次数:56

楼主:
把寄存器按格式重新排列,联机后接收灯RXD亮,按下按钮后发送TXD灯亮,就是不能启动变频器。

网友A:
通讯格式是否正确?台达M变频器支持modbus-rtu和ASCII2种方式是否设置正确?校验码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格式是否正确?台达M变频器支持modbus-rtu和ASCII2种方式是否设置正确?校验码对吗?

变频P92;通讯格式01--modbus sacII,格式《7E1》
p89;传输速度01--9600
         ,,,,,0000 1000 0110格式是H86,没错啊?

楼主:
监控时按下按钮,校验码数据不断变化,说明什么?有朋友帮忙看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楼主史文华于2013-10-31 15:45发表的 帮我看看FX2N,VFD-M通讯付程序 :
请朋友帮我看看FX2N,VFD-M通讯不上,程序那里问题,
通信学了一个月了,第一次上机实验,程序内有参数说明。
谢谢各位。

看了你的程序,问题还很大,首先通讯格式字不匹配,然后你用的是MODBUS ASCII协议,校验方式是LRC,你用的是CCD这是三菱变频器专用协议的检验方式,还有如果有RTU协议,优先用RTU。修改了一下,不过校验码是自己计算的。QQ群314713368
附件: fx2n--fdv-m.rar (11 K) 下载次数: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监控时按下按钮,校验码数据不断变化,说明什么?有朋友帮忙看一下么谢谢了

通讯格式不匹配,校验方式不对,你用的是MODBUS ASCII协议,那么就要用LRC校验,不能用CCD了,还有优先用RTU的格式。该了一下,手工计算的校验码。QQ群 314713368
附件: fx2n--fdv-m.rar (11 K) 下载次数:5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监控时按下按钮,校验码数据不断变化,说明什么?有朋友帮忙看一下么谢谢了

通讯格式不匹配,校验方式不对,你用的是MODBUS ASCII协议,那么就要用LRC校验,不能用CCD了,还有优先用RTU的格式。改了一下,手工计算的校验码。QQ 交流120541058
附件: fx2n--fdv-m.rar (11 K) 下载次数:12
  • 下载积分:+5(hxl202319) 好贴好贴!

网友C:
    看了下,你程序肯定写错了,MOV H0D D19   和MOV H0A D20,按你写的位置这里不应该是结束码CR和LF,而应该是命令码。并且如楼上所说,校验码计算方式需更改。

楼主:
    [
    非常感谢朋友的支持我把你改的程序写入,但还是不行。还有那个格式怎么是H0C8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你程序肯定写错了,MOV H0D D19   和MOV H0A D20,按你写的位置这里不应该是结束码CR和LF,而应该是命令码。并且如楼上所说,校验码计算方式需更改。

    我是这样填的格式不对么谢谢朋友

网友C:
    请按以下规格编写
    起始码1位+地址码2位+功能码2位+参数地址4位+参数设置4位+校验码2位+结束码2位=17位编写

楼主:
谢谢,可是还是不明白那个格式,不是H86么?到处看资料都糊涂了。按三菱的教程什么算也是H86?

楼主:
通讯成功的程序,谁然是老土的程序,但毕竟成功了,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帮助。
发上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