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三菱伺服放大器 控制线的接线图中 RA1、RA2、RA3。。。是什么?只是代表二极管的意思吗???
机械电子

网友A:
那是外部继电器线圈的符号.这样可以确保放大器不会受外部讯号的影响而受损.
一般都是这样做信号隔离使用.
哦?!那例如上图中ALM、ZSP、TLC等引脚的焊接是不是放大器内部已经弄好,外部引线需要处理吗???
David

网友B:
伺服内部已经接好,外部引线不需处理直接用就可以了。
那对于转矩控制接线的TC引脚(模拟量转矩指令),说明书上接的电位器,是内部电路?还是外部电路?需要怎么控制TC对转矩输出的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