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指令中PWM,改变脉冲输出占空比具体有什么用处啊?

楼主(2013-10-31):
请问各位前辈,OMRON PLC指令中PWM,改变脉冲输出占空比具体有什么用处啊?

网友A:
应该是调速吧,我也是新手!

楼主:
如果只是调速,直接可以改变脉冲频率就好了啊!

网友B(2013-12-03):
PWM改变占空比,一般是控制电容冲电时间,然后控制电压什么的。具体看东西了,可以控制速度的,模拟量什么的。好多。
地方好多的,PWM也可以控制普通灯泡亮度的。加热管温度什么的,非常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