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我想用继电器工控板加两个接近开关利用伺服控制器里面设定速度选择做往返运动,去低速返快速,不用脉冲可以吗?用的是继电器工控板,如何链接请大家指教指教。我之前做个机器用调速电机带丝杆做工作台往返运动,但反转时电流冲击大很容易坏和回程速度不够,所以想用伺服电机做,在伺服电机说明书里提到可以内部设置4种速度,我想利用这个其他的不用更改能代替调速电机吗?还有我之前没做过伺服控制,不懂请大家多多赐教!
绝对可以,刚刚实验过!

网友A:
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只是从你现在的方案是可以达到你要求的,还有用你的方案,用变频的和用伺服的并没有两样区别

QQ:84818626

网友B:
引用楼主奇通科技于2013-10-31 21:41发表的 能用继电器工控板做简单的定位伺服控制吗? :
我想用继电器工控板加两个接近开关利用伺服控制器里面设定速度选择做往返运动,去低速返快速,不用脉冲可以吗?用的是继电器工控板,如何链接请大家指教指教

你果你想做这个研究,你可以试试看把脉冲输出点的继电器换成光耦试试看能不能控制伺服,可能继电器器输出的PLC写定位指令会报错(我不确定),如果你这个伟大的实验成功了,请在论坛分享一下你的成果。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之前做个机器用调速电机带丝杆做工作台往返运动,但反转时电流冲击大很容易坏和回程速度不够,所以想用伺服电机做,在伺服电机说明书里提到可以内部设置4种速度,我想利用这个其他的不用更改能代替调速电机吗?还有我之前没做过伺服控制,不懂请大家多多赐教!

网友C:
速度控制模式不需要发脉冲的,可以用继电器,你得研究下手册
是不是控制SON端和SC1、SC2组合就可以?PULS、SIGN端空置?

网友D:
问题不是很明白!你的速度是怎么个调法?是经常调整速度吗还是调整好了,以后就不用调了!
两个速度在伺服驱动调定的,行程距离根据加工尺寸调整接近开关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用安川伺服很容易做到。用内部速度切换加方向切换。
内部速度可以设置负值数就反转了

网友F:
只要伺服电机有内部寄存器方式是可以的,只需要用继电器去控制那几个内部速度的端子点即可

网友G:
楼上的说得对用二进制码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