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软件VB和PLC通信!

楼主(2013-10-31):
求教怎么让电脑(听说VB可以)和PLC怎么通信,最好有教程谢谢~~~有教程的话麻烦送到
369125838@qq.com
mythic

网友A:
百度一下,大把资料

网友B:
用串口调试软件就可以达到,只要你知道如何发送信息

QQ:84818626

网友C:
用labview也可以

网友D:
同样求解!

网友E:
一般的PLC说明都有专门介绍,多看书。

网友F:
首先你会VB吗 不会VB 一切免谈
电脑软件VB和PLC通信!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