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 2N继电器输出不能脉冲输出,还有其他办法吗?
王红开

楼主(2013-11-01):
三菱PLC FX 2N继电器输出不能脉冲输出,还有其他办法吗?
学习

网友A:
可以加定位模块的

网友B:
加定位模块是最简单啊,也可以改PLC里面的继电器为晶体管,如果电子水平高的应该没 有问题啊

网友C:
用通讯做啊

网友D:
有太多的方法都可解决这个问题滴,不外有二种,技术改造,加装备,都要加成本滴

网友E:
把继电器拆掉,直接用2K电阻一头接PLC继电器另一头接驱动器脉冲输入口,我这样试过,可以用
三菱PLC FX 2N继电器输出不能脉冲输出,还有其他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