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控制伺服后,如何正确的把每次转到的位置发送到触摸屏上

楼主(2013-11-01):
上图是找原点,找到后用DRVA控制旋转台(Y1脉冲输出口),,,每次旋转台转完以后用mov D8350 D20(D20是触摸屏上的数值显示)把工作台的位置传送到触摸屏上面,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我在触摸屏上输入转45度,数值显示D20是45,所以正转显示都正常,,但是我输入-45的时候,显示的是600多,,,我就郁闷了,是不是那边不对啊,还是我找远点指令少了点上面

网友A:
建议:1、确认程序中度数转换成定位脉冲数的部分程序计算是否正确?
2、还有输入数据的数据格式问题确认?

网友B:
说具体点,把你转换数据的程序也截上来。应该是有问题。

mythic

网友C:
是不是触摸屏用了无符号?

网友D:
PLC程序用的16位么,建议改用32位传送
触摸屏显示位数默认为16位,建议改用32位
在试试吧,应该能解决
32位不仅能显示数值,负号也能显示

网友E(2014-04-09):
回答的不错,只是我不太懂

网友F:
触摸屏的D20类型设置不对,应设置为有符号BIN16。如果D20数值是实数或者超过正负65536,D20应设置为实数或者BIN32,同时mov D8350 D20改为Dmov D8350 D20,注意D8351和D21不要被别处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