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上升沿的作用?求解答,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2013-11-01):
如题,上升沿和下降沿单个我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放到一起就蒙了

网友A:
知道单个的意思就可以了。你这个程序的意思当前面的条件成立时M20.6接通时Q0.6接通。当M20.6断开时Q0.6也断开

网友B:
楼上说的对。M20.6由0变1,则有上升沿,P触发一个脉冲,置位Q0.6;
然后M20.6由1变0,则下降沿,P触发一个脉冲,复位Q0.6.

网友C:
点动功能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M20.6由0变1时也就是M20.6有上升沿时,触发Q0.6置1。
M20.6由1变0时也就是M20.6有下降沿时,触发Q0.6置0。

网友E:
好比一个开关功能,

网友F:
说白了就是 按一下按钮 灯闪一下

网友G:
这招我也学习了!

网友H:
m20.6接通一个脉冲,Q0.6接通,m20断开一个脉冲.Q0.6才断开,
Q0.6接通时间的长短,取决于m20.6接通时间的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