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中提示错误,帮忙看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3-11-01):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写入
Dim RatCoda1 As Long
Dim SandData As Integer
SendData1 = taxt1
RetCodml = ActFXCPU1.WriteDeviceBlock("d0", SendData1)
End Sub

网友A:
少了写入数据的数量!

网友B:
只给出一个子程序,你确定问题就出在此子程序而不在别处?

网友C:
只一个按钮的看不见不出问题。可能是出在别的地方吧

网友D:
请问你这 taxt1是什么变量,数据有没有错误会不会有错误,ActFXCPU1.WriteDeviceBlock("d0", SendData1)是过程模块?这里你确定没有出错?没有完整的程序就只有一个单击事件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判断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