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现有10KV 1600KW高压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需测正常运行时的转子电流,转子额定电压为2500V,能否用普通钳形电流表(约500V)测量转子电流?
一直没胆钳转子电流,主要担心会发生以下问题:
1, 是否会炸表?
2 ,是否会发生安全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先把表夹到线上,再通电,不要接触表,断电再取表。

这台电机不是可以随便启停的。

网友B:
没事,只要不超量程就没事的!注意,高压电机启动电流在600-800安左右,甚至有更高!

网友C:
这个我没有试过不能乱说    不行你试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呗

网友D:
电流表量程是多少?

网友E:
转子额定电压为2500V是指转子开路电压,运行时电压几乎为零

网友F:
应该不会有事,测量回路对转子主回路几乎没影响。测量过程要注意安全就中。

网友G:
只是听说过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网友H:
这台电机的额定电流大概在一百多安培,如用频敏变阻器起动也不会过450A,一但起动完成,转子线圈短接,电流为0,你怎么测量也没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台电机的额定电流大概在一百多安培,如用频敏变阻器起动也不会过450A,一但起动完成,转子线圈短接,电流为0,你怎么测量也没事。

一但起动完成,转子线圈短接,电流为0?????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只要不超量程就没事的!注意,高压电机启动电流在600-800安左右,甚至有更高!

轻载的情况下,转子运行电流就有600安以上,到底是多少我不清楚,但它烧过我(185+185)的电缆,而且是从中间烧断的。

楼主(2014-02-14):
赴着这段时间在检修,今天壮着胆子试了一下,没事,运转时用表钳转子电流也没事。
先用1000A钳表钳住转子线,再启动,实测转子空载启动电流280A(数字钳表读到的最大值),转子空载运行电流5.2A,定子电流表显示空载电流30A,

网友I:
一般高压电机都有专用的控制柜,上面应该有电流指示这个功能

网友J:
楼主不会的,放心吧?
对人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K:
一般高压电机都有启动控制柜,没装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