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安川SGDV伺服有方向信号就是不反转怎么回事?急急急,现场等!

楼主(2013-11-01):
如题 小机器做了好几天都正常 用的是FX1N-24MT Y0 脉冲 Y2清零 Y4 方向信号 这几天都没有问题今天回原点就是不反转 回原点时程序是先反转40MM,Y4有没有信号方都只有往一个方向转是怎么回事 加急

楼主:
有师傅遇到过没有啊

网友A:
找供应商问问呢。给你顶顶

楼主:
打电话没有人接啊

楼主:
有没有啊

网友A:
程序里反转应该有条件的,看看反转条件是什么,想想会不会是哪个条件不满足。我不懂这个的,供参考

网友B:
检查下驱动器参数设置

网友C:
先在线监控 plc y0 y1 动作是否正常
如正常 就看 伺服 CN1 脉冲方向信号线是否正常
伺服参数是否有变更 特别是 脉冲方式 参数

网友D:
因为前几天都是好的,今天突然只有一个方向,应该检查伺服方向输入端子与公共端是否与plc输出点断开或短路。

网友E:
确认下方向信号真到伺服里了吗:
QQ106748835

楼主:
用24V电源没有串2.2K限流电阻,导致伺服方向信号端子限流电阻挂了 换了一个电阻好了 第一次用伺服 又出洋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