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如何控制喷雾量的大小

楼主(2013-11-01):
根据设备的车速,控制喷雾(通过压缩空气使水雾化)量的大小,要求车速高时喷雾量大,车速低时喷雾量小,停机时候关闭。请各位师傅给点参考意见谢谢

网友A:
车速什么东西控制啊
是不是变频器啊
变频器有反馈的啊
靠反馈来控制啊
知道了不啊

网友B:
你可能要使用比例阀了。或者设置几组不同的气压来做相应的通断控制。

网友C:
模拟量控制。

楼主:
我想用变频器控制管道泵的转速来控制供水量行不行啊

网友D:
要用模拟量控制啊,在加气动比例阀就能完成啊

网友E:
气流压力足够恒定的,你只需要考虑水阀门开关的大小,应该用步进电机控制水阀大小可以的,参考手喷漆枪吧!

网友F:
需要哪么复杂吗?

网友G:
你要的不是喷雾量,准确来说是洒出去的水是多少。还要说你是用泵打出去的,可以根据车速来调整泵速的

网友H:
都有反馈数据了 处理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