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原点问题

楼主(2013-11-01):
原点如何设置 不能用丝杆 求解 求解 求解

网友A:
我是用三菱的定位手册上比较详细,原点回归指令ZRN指令

网友B:
看手册后要多实践啊,光有理论是不行的话,还是多学习一下实践啊,

网友C:
有信号点直接寄存器清零 控制在误差范围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