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求助一个染黑多工位的编程思路,恳请高手赐教!   详细请看附件,用打印预览模式观看
加工顺序:Z装料区→A取料区→D脱脂槽(时间控制)→E热水槽(时间控制)→F染黑槽(时间控制)→E热水槽(时间控制)
          →C冷水槽(时间控制)→B防锈槽(时间控制)→A取料区→Z装料区
关键说明:当1#工件在D脱脂槽加工完毕后→进入到E热水槽加工,这时若发现A取料区有物料,则此时料车要行到该
          位将物料取走并放到D脱脂槽加工,意即在外围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尽量使每个工位都处于工作状态,而不
          是简单的单流程加工(编程难点)。
          多个条件,先进先出原则,即谁条件先到达,就先执行谁的步骤!
硬件:1、取料区移动为电机正反转移动;
      2、提升区为电机提升;
      3、料车为普通电机正反转(带变频调速),带编码器,带到位检测开关(碰到每个工位的挡块都会有一个感应
         信号),带料槽是否有料传感器,如果检测到各个加工槽上有料,升降机不会降下,以保证下料安全!

附件: 染黑12请看平面图那个.rar (5 K) 下载次数:32

网友A:
你的工序有点问题,装料取料都在一起,你怎么分是加工好的料还是待加工的料。建议加个卸料位就是加工好的料放单独放。程序应该不难。下图作为参考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吊臂的工位控制程序,把工位最小时间定出来后画好吊臂行走图就可以了,其实和电镀的吊车程序类似。
使每个工位都处于工作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让后工位空出后才可以,那么前工位就超过时间了,所以只能说是最大化产能,而不是全部工作状态。

网友C:
龙门式电镀线....想同时工作就要加吊臂....

网友D:
应该不难
zsh340

网友E:
SFC编程方式搞定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如何判断那个料是待加工料:我的个人想法是装料区电机运转方向Y???+取料区到位开关即可判断现在放在这边的料是待加工的料,如果是加工好的料它是没有得到装料区的电机运转信号的,只有一个到位检测信号!

楼主:
我这边还有一台超声波清洗机是六工位的,有两个机械臂,我也把程序上传给大家分享,PLC是用三菱的FX3U,有带注释,运动方式是步进电机加齿条运行!
附件: 超声波清洗机.rar (18 K) 下载次数:64

楼主:
我的流程图,这个比较清楚,用EXCEL打开,在第三个表格里面,用打印预览看会清楚点
附件: 染黑12请看平面图那个.rar (5 K) 下载次数:34

网友F:
7楼能否发个HMI画面和图纸,这样便于了解
这个项目有技术含量

楼主:
总共有12的槽位,现在已经想好了定位用四个传感器做一个8421定位检测,即0000,0001,0010,0011,0100,0101,0110,0111,1000,1001,1010,1011,1100,1101,1110,1111,把1111放在取料区,在右限传感器导通的情况下,这是个传感器也必须导通,这个目的是要做到,在原位的时候,可以对传感器进行检测,一旦发现损坏,立即通过人机界面报警,不考虑使用编码器定位了,也谢谢各位的支持,等程序写好,调试成功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各位有什么好建议,欢迎提出来,我的QQ504692903

网友C:
用两个传感器代替编码器的AB想实现编码器的计数时序就可以计数了...你用4个这编码方式不稳定的....可在开始,中途,最后特殊位置装个挡块用直接赋值来保证计数的准确性...

楼主:
kyy80 大哥,我是想在12个槽分别装组合不同的8421挡块,当行车到不同位置是可以简单明辨别位置。你说的两个传感器当成编码器AB相,我不知道怎么使用,还有两个传感器要装在什么位置,请赐教!QQ504692903

网友G:
龙门吊镀线程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