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CCL中的数据链接状态

楼主(2013-11-01):
在16CCL手册上讲到680H地址是看数据链接状态正不正常,正常就是0,不正常就是1,BIT0-BIT15对应1-15号站的站号,请问16CCL包括在内吗?也就是16CCL是1号站?
还是连接的32CCL设置到什么站就选相对应的位。例如我接了一个5号站的32CCL,要检测它通了没是否取出BIT4,看看是不是0就行了?

网友A:
16CCL是主站,主站的站号为0。32CCL就是你所说的。
这个功能是用于判断各个从站的通信状态。
下载积分:+2(hyxjlf) 真诚感谢!

楼主:
是这样的,没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