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veloper8.0打开别人传给我的文件Gppw.gpj,总显示找不到

楼主(2013-11-01):
用Developer8.0打开别人传给我的文件Gppw.gpj,总显示找不到文件???软件装在C盘,没有中文名称文件!

网友A:
比如大的可能是,对方只传了一个Gppw.gpj给你,而没有把整个文件夹发给你。
在GX Developer中,一个PLC程序是由几个文件和文件夹组成的,如下图:
此外也有其他可能,比如是存储于压缩包中的,或者文件路径太深。

楼主:
是整个文件夹,存储的路径不长,我都放在F盘的根目录了

网友B:
那你打开软件后,再用打开功能能打开吗

楼主:
可以打开,不过就是同样的显示!我以为是软件本身有问题,就另外新建了一个文件,保存,然后打开没一点问题!就是别人传给我的那个文件,一直打不开!我用我办公室的电脑打开那个文件没有一点问题,用我家里的电脑就不行了,我家里的电脑配置和办公室的差不多!这个问题已经纠结我好几天了,想了很多办法,都解决不了,一直找不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C:
把文件放在与编程软件同一个盘中

楼主:
已经试过了,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了,还是那个样子!
考虑换操作系统吧,换成你的能打开的那个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