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值显示问号

楼主(2013-11-01):
各位老师帮我看下:触摸屏f940got,怎么转换条件接通,数值就显示问号,是不是数值溢出?还是什么问题?数值格式是十进制

网友A:
没通讯上,可能数值异常。
你先做一个简单的试试。MOV K12345 D0
然后在屏上显示D0 (16位)
然后再做32的,小数点的。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