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3伺服JOG运行问题

楼主(2013-11-01):
J3A伺服在JOG运行时,当运行碰到LSN,或LSP时,伺服仍然会往前走一点,大概仍会发出5、6百个脉冲,当把JOG减速运行时间改为最小值1ms时,仍有100个脉冲左右,请问如何设置在JOG运行,伺服LSN,LSP为OFF时,伺服立即停止发出脉冲。

网友A:
是不是速度过快了!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速度过快了!
上面的数据是:空载,25r/min 时的状态

网友B:
提高伺服增益,减小速度可以解决。
miss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