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需要检测一排共20个马达各自的电流,采用的电流表具有上限报警继电器输出的功能,马达需另加5v电源。我计划的是用plc每隔3s切换输出口给各个马达供电,采集电流表输出信号控制20个led灯亮灭。逻辑倒是很简单,就是输出端用法得讲究下,有谁有好办法?或者有合适的编码转换输出的电气元件推荐个型号,谢谢啊

楼主:
竟然没人理啊,自己顶下

网友A:
你是不是需要将20个位的输出按每3秒时间间隔,如果是,可以采用位左、右移的方式进行。

楼主:
位移是没错,就是输出接口不够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听说过74hc595,74hc163等的芯片,那个绝对可以帮到你解决问题,可以百度一下是什么东西
谢谢,我也刚想到74系列的有可能有用的上的。刚毕业都没把学到的东东联系起来,话说74系列的输出可以直接拿来驱动小马达么?5v功率1w一下的?

网友C:
目测哪个二B老师出的题目
呵呵呵,领导讲功能与要求,我自己想办法实现,这边没有师傅没人可以问,只有网上请教各位大侠啦。

网友C:
其实搞电气的做项目是没必要涉及到芯片级别,点不够就加模块,老板有老板的要求,但自己也要有自己的原则,不能老板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
说的的对啊,我在学校捣腾的就是51单片机,比较多接触芯片,所以才想把芯片派上用场。现在想想电气电子都自己集中设计多麻烦,plc本身不就是芯片和外围接口的大集成么。是这样的吧?

mythic

网友D:
5行,4列,或者4行5列的输出应该可以,关键点消耗9个,其他就看编程和外围了,就是编程模拟单片机控制LED阵列
行列阵不是要用到二极管和好些继电器?我还是买模块去,领导关注的是功能的实现,不太在意请购多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