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行指令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3-11-01):
上升沿微分相关的

网友A:
当三个信号触法时!第一个和第二是通了一下就断开,第三个是一直保持通状态!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三个信号触法时!第一个和第二是通了一下就断开,第三个是一直保持通状态!
第一个跟第二个能等价吗

网友B:
还是多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C:
第一个为输入上升沿脉冲,故经过扫描逻辑运算,得出脉冲输出;
第二个为点动输入,输出为上升沿脉冲输出:不论输入的时间长短,只是输出一个上升沿脉冲;
第三个为当有输入时,则使输出置位,这时不论输入的状态如何变化,输出都为on。
第一个和第二个的输出功能类似,但在某些地方就不相同了。看我写的一段程序,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第一和第二个的区别。
在图中,只有0.03输入时100.00为脉冲输出,而0.00输入时则为点动控制。
第二行,不论0.01还是0.02输入时都为100.01脉冲输出。

网友D(2014-05-12):
第一段是普通点动输入一直为1输出也为1 第二段为输入一直为1时输出只在瞬间为1(也就是一个周期只放电一次,相当于电容充放电)第三段是专用语句,当输入为1时输出就自锁保持1,当然必须搭陪语句RSET 复位为0,或中断指令!
讲了半天希望有小小帮助!!!!!!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E:
多看手册吧!第一个是开关触发输出也触发,断开也跟着断开!第二个是开关闭合瞬间输出触发,第三个是开关触发输出一直保持

网友F:
5楼说的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