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2):
請問前輩
我在OP27上面看到風量計呈現負值
怎麼知道要看PLC的哪個一區塊呢?

不好意思
另一個問題是
PLC上面 S開頭的是被保護的
那下載到電腦的程式都不會有這些程式
這樣的話如果換新的CPU的話
如果單純把下載到電腦上面的程式傳到新的PLC的話
是不是也不能操作?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A:
SM334模块
  • 下载积分:+1(momo0720)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334模块

    是的
    但是 PLC的區塊是要看哪一個?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如果有OP27的程序,你找一下该温度显示所用的地址,然后在PLC程序中查找;
    如果没有,需要看PLC硬件设置SM334分配的地址,然后找PIW***(根据使用哪个通道,地址并不固定但在硬件配置设定范围内)。
  • 下载积分:+5(momo0720) 真是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OP27的程序,你找一下该温度显示所用的地址,然后在PLC程序中查找;
    如果没有,需要看PLC硬件设置SM334分配的地址,然后找PIW***(根据使用哪个通道,地址并不固定但在硬件配置设定范围内)。

    謝謝版主 教導
    我試試看~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版主已經看到PIW了
    那PLC上面怎麼找到呢?
    不好意思
    因為平常都用三菱跟OMRON的
    西門子沒用過.....
    不是很懂......
    Sorry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看硬件接线,第一个通道就是PIW288;第二个PIW290……

网友C:
    采用交叉引用功能,把过滤选择piw选上,双击该地址系统自动指向程序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