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三相220V怎么接

楼主(2013-11-02):
fr-a720三相220V怎么接

网友A:
经过变压器降压。

网友B:
如果没有三相220V的电源,那么根据变频器的功率选购一个三相干式变压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变压器降压。
单相220能变换成三相220作为电源吗

网友C:
单相220不能转换成三相220。

网友D:
单相220可以转换成三相220。单相220v变频器可以实现!

网友E:
加一个一个三相干式变压器 三相380变三相220

网友F(2013-12-03):
同意楼上的建议。
lvhonjun

网友G:
可以接单相220啊,空一相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所带电机功率不大可直接取三相380V的一相和N线接入变频器的R.S相

网友I:
增加一个相应的电容

网友J:
6楼有道理

网友K:
看看说明书,我记得是可以空一相的。

网友L:
加一个三相干式变压器 三相380变三相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