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2):
最终程序如上,欢迎指正!探讨!X0废品检出,X1是Y1气缸伸到位。以上程序可实现连续废品检出功能,之前的只能实现一次检出!

自己做的一个实例!现场Y1处无法加检测,改在Y0处检测!白色实心产品为废品,由Y1气缸推出排除!

  • 下载积分:+2(最近一天希望)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andy_gao) 感谢分享!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指点一二....
    solidworks

网友B:
    多谢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C:
    在很多工程上,客户都要求做个方案先看看,你这个动画方案就很有说服力。请问你是用啥软件做的动画?可以介绍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很多工程上,客户都要求做个方案先看看,你这个动画方案就很有说服力。请问你是用啥软件做的动画?可以介绍推荐一下吗?谢谢!

    人家在上楼不是说了用solidworks吗

网友E: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F:
    m5只能动作一个执行周期,如果Y0到Y1之间始终只有6个产品可以看看下面

    X1是Y1气缸伸到位吧!多谢分享!

网友G:
    能不能做成功能块啊,我现在也在做类似的一个功能块,可以实现任意工位的剔废,可以在线修改工位位置,还可以增加多个废品检测口.

    QQ:84818626

网友G:
我的块还可以实现比较高速的,1秒钟10个产品,还可以剔废时剔掉多少个产品,以防执行机构的滞后性

QQ:84818626

网友H:
请问如果连续有废品出来 你这个程序怎么处理呢

网友G:
^_^!!,我看楼上的就做过类似的程序了,没有做过的不知道里面的控制要点

QQ:84818626

网友I:
用SFTL位左移就可以搞定,一条指令就行了。

网友J:
曾经用S7-200做一个人52个工位检测废品剔除。

网友K:
应该是M6吧!

网友K:
那么就把ROL指令和INC指令上下位置调换一下!

网友L:
要是机械是这样设计,我觉得整个方案都不靠谱。

网友G:
不靠谱?我的机器都已经用了几年了

QQ:84818626

网友L:
纸巾包装机?电气不好做,有时不准。

网友K:
程序没有问题啊

网友K:
应该用m6 不是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