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2):
项目准备用Intouch做一个工业监控项目, 需要购买一台工控机,初步定研华工控机。

有个公司给了个选型:

   研华原装整机    IPC-610/AIMB-769VG/E5300/4G/500/DVD键鼠
  研华原装整机    IPC-510/AIMB-562L/E5300/4G/500G/DVD键鼠

   都是双核2.6G的奔腾的cpu , 4g内存。 区别是机箱大小不一样。

  不知这两种工控机, 运行intouch 速度如何?会不会太卡。

网友A:
不错,不过买的时候要到大的经销商处买,之前我买了一套研华的做项目,通讯口故障返厂维修了好几次,后悔死了,后来只能将就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买的时候要到大的经销商处买,之前我买了一套研华的做项目,通讯口故障返厂维修了好几次,后悔死了,后来只能将就用着。

哦,谢谢!

通讯口 是串口嘛?

我的这个项目就只是需要一个RS232的串口而已, 利用RS232/485串口转换器连接到PLC, 应该比较稳定把

网友B:
建议用研祥的,研华的用过一次,很快就坏掉了,研祥的就是开关容易坏,其他还好,可以直接在主板上跳线实现422、485通信不用另外购买转换器

网友C:
还是研华的好些吧,只要保证正品

网友D:
E5300/4G  跑什么软件都不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研祥的,研华的用过一次,很快就坏掉了,研祥的就是开关容易坏,其他还好,可以直接在主板上跳线实现422、485通信不用另外购买转换器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E5300/4G  跑什么软件都不卡了。

有信心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研华的好些吧,只要保证正品

貌似选这个的人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