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加工控板

楼主(2013-11-02):
这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加工控板,公司的电梯控制室线走的乱的很开发商及其不负责老有人被关在轿厢里面。

网友A:
一般电梯都是用三菱的

网友A:
这个可打到检修、打手动升、降、

网友A:
再不行把抱闸制动手动脱开、人工升、降

网友B:
朋友你这个是酷马 变频器

网友C:
工控板估计是货物电梯专用的工控板,淘宝上有很多买的,按它的接线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编程,就是坏了只能换。

网友D:
电梯是杂牌,所以控制柜也是垃圾东西

网友E:
这JB 箱子 做的 什么玩意 电梯这种 设备 怎么能做成这样

网友F:
偶滴神啊,电梯做成这样,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啊

网友G:
山寨梯,尽量少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