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2):
最近坏了一台PanelMate触屏,型号是1775T PMPP 1700,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回来,想从坏的那台拷贝程序数据到新的里面去,因为从没弄过这种屏,想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要哪种线?可以自己做的最好。要哪种软件?怎么操作? 唉为了生活大家互助一下

网友A:
看看可以不可以硬拷,可以的话,我帮你.
QQ106748835

网友B:
如沒使用開發密碼那祝你成功

网友C:
要是存储器的电路板没坏买个新的把旧的装上就OK

网友D:
说的详细点,到底坏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可以不可以硬拷,可以的话,我帮你.

如何硬考啊?能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存储器的电路板没坏买个新的把旧的装上就OK

只是屏按不了。我想把里面的数据弄出来。做个备份啊

网友E:
直接换个触摸面板就好了,简单

网友F:
我可以给你弄,QQ419365585 你哪里的?天津周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