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
呆

楼主(2013-11-02):
现公司有台2.5KW高速电机 电源380V 电流应该是6.5A 需要配置一个变频器改变电机转速
小弟想请教下前辈如果我想用台达的变频器 我该选择哪个系列哪个型号的变频器就可以满足要求呢
如果选用三菱的FR-E740-3.7K-CHT*7是否也是可以的呢
[s:39
崇拜高手

网友A:
如果你电机原来接是工频电,什么变频都能之满足你要求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电机的额定频率是多少。工作负荷大不大,动作频繁怎么样来选择的。不过一般都是加大一个等级。如果在400HZ以内可以选择台达B系列的变频器VFD037B43A。我个人感觉台达的变频器在木工行业使用还是不错的。
我们用于研磨机上面的 速度改变的次数应该不多
下载积分:+3(512998120)

网友C:
看电机实际使用情况来定,若是轻载,选同功率等级变频器。若是满载,通常选高一功率等级的。
不是满载

网友D:
朋友你好,电机之前接工频,现改变频器,一般通用型变频器都可以使用。
真诚感谢!

网友E:
路过! 问厂家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选用三菱的FR-E740-3.7K-CHT*7是可以的, 一般通用型变频器都可以使用。

网友G:
用施耐德的吧。施耐德的好用。Q 453587268

网友H:
台达的可以,价格性能都不错,型号就大一级通用型变频器

网友I:
关键是你想让转的更快还是慢的问题如果转的快的狠了就要考虑电机的轴承和机械方面的问题在选
是要有几种运行速度即可

网友J:
哥 这个真不会 可能有点难吧
别叫哥~~~~~~~~哥今年还很年轻

网友K:
要看你的电机负荷大小,电机转动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单独调速的话用什么牌子的都行,我经营是伟创的QQ:1176329251
变频器选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