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求问!10伏电源接地问题

楼主(2013-11-02):
假如变频器10伏电源正极接地的话会不会影响主频率源输入电压测量正常而变频输出达不到预期频率呢?

楼主:
消灭0回复啊!

网友A:
肯定有影响的,假如设备接地不好岂不是要出事故了!
下载积分:+1(ds1004396)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在想会不会短路了
天行健

网友A:
估计楼主的问题 是怀疑正极接地 真正的问题是频率达不到指定的预期 查查变频器的最高运行频率是不是设置的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