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S7_200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3-11-02):
S7_200中PLS指令在使用时要选择PWM和PTO模式,我想知道到底什么情况下选择PWM模式,什么情况下选择PTO模式?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PWM是可调脉冲占空比,用于模拟量控制。PTO是脉冲串输出,PTO常见的占空比是50%,用于步进电机等控制。PWM可理解为100%输出时为全高电平,0%输出是为全低电平,50%输出是高为一半,低为一半。。。。你很快就会的

网友B:
跟据用途来决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