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中关于IL,,ILC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3-11-02):
此欧姆龙程序中所有分支能否改为只用IL指令不用TR指令完成吗?如果能请给把改后的程序传上.
LD 0.00
IL(002)
LD 0.01
OUT 100.01
LD 0.02
OUT TR0
AND 0.03
OUT 100.02
LD TR0
AND 0.04
OUT 100.03
LD TR0
AND 0.05
OUT 100.04
LD 0.06
OUT TR0
AND 0.07
OUT 100.05
LD TR0
AND 0.08
OUT 100.06
LD TR0
AND 0.09
OUT 100.07
ILC(003)

网友A:
你应该用梯形图,谁有那个耐心看你这个呀,不直观

楼主:
本来是用梯形图的,可复制的梯形图在贴里粘贴不上.

楼主:
这样改不对,原梯形图中是002和006j是两个独立的分支,两个输入点导通与否对其各自的两个分支是互相不影响的.你这样改后,你这样写后,006就变成了002分支后的分支了,002的导通对006以后的分支起到控制作用了.是不是原梯形图中全改用IL指令根本不能达到效果,必须要用TR才行.

网友B:
IL,ICL互锁是什么意思呢?求解

楼主:
不是ICL,是ILC, IL是分支开始指令,ILC是结束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