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常用SFC编程吗?

楼主(2013-11-02):
各位大侠:编程时是喜欢SFC还是梯形图呢?SFC能不能编写所有的程序!谢谢!

网友A:
据我所知(仅是我所知),编程时熟识梯形图而不太熟识SFC者多,熟识SFC而不太熟识梯形图者少。

楼主:
可我就觉得SFC比梯形图方便多了。难道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B:
你理解没错误,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SFC编写流程程序相当简便,但是也很多程序是不能用SFC的,基本的程序可能大多数都可以,但到后年的应用程序大多数都不行,正在有用的都在后面应用程序中,变频,模拟量,触摸屏,PID等

网友C:
可以用梯形图+SFC组合的编程方式,我们的工程都是这么做的,很好用,很方便。

网友D:
我也常用

网友E:
顶一顶4楼,流程控制用SFC,但有部分用梯形图不纳入SFC好点